ASUS A8

楼主(2010-04-04):
华硕 A8的本本,第一次能开机。如果马上断电再插电就无法开机,而且连待机电压都没有了。要是断电放个十来分钟又可以了。请教下大家,这本本是进了点水的目前已经干了。
华硕

网友:
进水的地方是不是有哪虚了需要补焊一下?

网友:
先清理再试下

网友:
应该是和进水的地方有关系,建议楼主还是拆机清理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
拆开看没有虚焊或是烧毁的痕迹。加焊过电源管理芯片,吹过桥。哎,郁闷啊》

网友:
进水比较麻烦,仔细查看哪里有没有腐蚀痕迹

网友:
有芯片性能不良,电容漏电,导致第一次开机后保护,过会儿又不保护了又可以开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大家学习下:
更换了待机芯片就行了。呵呵

网友:
过了许久忘了,不好意思。 是在触摸板那个位置的,是个16针脚的芯片...

网友:
朋友,不好意思。过了几天我忘了,那个芯片是在触摸板的位置,一个16针脚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