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 以前老式的电源现在能用吗?

楼主(2010-04-04):
大概奔四1.8G时候的了,和现在的标准有什么不同吗?
电源

网友:
可以的。我从收旧电器人手里每个10元收了10个清华同方上卸下来的航嘉LW-3201 200W的电源。原机是奔三的机器。到手的电源是比较新。找了四口的12V接口。用在p4 3.0、5500独立显卡。等机器上。很稳定。

网友:
标准基本没变,只要功率足够,各组电流满足就可直接代用。另外,旧电源需检查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hfgjinggxj
如果现在新的主板上是24针的插口,老电源的那个插口只有20针,用不了了吧?

网友:
就是以前的P3电源功率小点,如果250W以上还是可以使用的,是20针的买个转换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20针的插在24口上一样用。但如果不插4针的CPU供电可能开不了机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功率小可以更换电源内的功率管和电感,电容。

网友:
二十口的可以用在二十四口上,如果没有CPU双12V供电接口的可以从废电源上拆一个装上,但要注整个电源功率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2010-05-04):
其实老电源的功率和质量都还可以,就是那小四口要加上。自己加上也可以呀。

网友:
一般可以,只要不是那种用硬开关开关机的主OK

网友:
对于独立显卡的发热量高的主机,不要使用此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