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接上网卡就不能开机

楼主(2010-04-04):
一台双敏的主板,集成显卡烧坏短路了,我把集成显卡已经从主板上吹下来了。重新装了系统之后,可以进系统了,一切正常。但是当我把一块网卡装上去就开不了机了,换了几张网卡也是一样的。我把BIOS里的集成网卡也关了还是不行,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双敏什么系列的  集成显卡可以吹下来  还可以开机  我想学习学习  呵呵  我没见过

网友:
我想他说的是把集成网卡吹下来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把集成网卡吹下来了,还可以开机

网友:
声卡也吹下来试试,有时声卡 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来南桥也OVER了
打打PCI的AD   有短的了

网友:
网卡拿下来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打南桥AD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