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845GV主板不断重启

楼主(2010-04-04):
一块845GV主板,上假负载通电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CPU后开机不断重启,侦测卡跑到C1就重启,如此循环,如果是负载出问题,应该掉电才对,但老是重启就不知什么原因,请教碰过类似此板故障的朋友,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烧了吧  有2.5v吗

网友:
内存不过有些板子反复跑码的,到了C1就跳回去重来过。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查下内存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2.5V正常,BIOS复位都正常,是开机开机不断重启,楼上的说侦测卡反复跑C1根本是两码事,是跑到C1又自动重启。

网友:
我也见这个问题了。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在线等啊,到现在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
把内存槽清清 不行再测测左边内存槽的排阻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电容有鼓包吗?清下跳线,换个电源、内存,试下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再说吧!!!

网友:
联想精英小板,内存供电管换了再说,软击穿

网友:
好象是北桥虚焊,我上个礼拜刚遇见一个,也是845的,到C1就又重起,然后用BGA加热了下。就正常了

网友:
查供电,查A D线

多是U 座,NB问题

网友:
CPU供电的电源管理旁边看有没有电阻烂掉了,换掉试一下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引起次故障

网友:
查查CPU供电是否在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