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小本ZG5

楼主(2010-04-04):
开机不显 bios 版本 AOA150  刷新后 开机OK ,ACER的bios好像很容易丢失的 。客户说是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成这样了.

网友:
丢BIOS,这好像是宏基上网本的通病吧

网友:
用MX25L8005的芯片 代换原来的BIOS 芯片 基本不会返修了

网友:
ZG5 小本 出现返修并且 还是BIOS 问题。一定要换个BIOS 型号不一样的。基本是不会返修的。

网友:
是这个型号的通病

网友:
今天我这里就接到一台,电流有跳变,就是亮不了机,看来刷刷BIOS看一看

网友:
晕,摔过的机器最容易掉焊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