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M300的怪问题

楼主(2010-04-04):
接到台方正M300的本子,开机可以显示,可以进系统,但是在进系统后5分钟之内,屏幕就开始跳动,然后死机。接外显在外显上也是一样的问题。量了电压,都是正常的。判断为集成显卡出了问题。855GME的北桥,用BGA机器换了北桥,然后现在是有时跳动死机,有时候用2,3个小时也没有问题。这两种情况出现几率大概一半对一半。高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网友:
应该有简入繁,先看内存硬盘有没有问题 , 我遇到个闪屏的,内存两条,客户没时间,内存只测了两遍,应该测三遍的,客户回去自己去一根内存好了

网友:
先不要盲目的杀桥,换下内存,加焊下内存槽试

网友:
换内存,观察什么情况下开始屏幕跳动,死机以后各组供电是否正常,特别是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