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A40S8液晶电视工程模式改动,能否修复

楼主(2010-04-04):
三星LA40S81BX/XTT液晶电视,工程模式选项Calibration中的AV Calibration 原本是Success.按确认旁的右键之后就显示Failure,其他选项都是Success。现在用机顶盒看电视很暗,人物的脸轮廓不清楚,但是用HDMI连接电脑,显示正常。用Reset也恢复不了!

网友:
如果替换MCU或者重新烧录MCU能否修复

网友:
很多DD     没有现成的答案   也只能自已   一个个去尝试了      能修修那大的家伙     爽不爽LZ

网友:
正在烦恼中,还不想换主板,用校器能行么?

网友:
你也不说型号。你不说买了几年了。你也不说故障原因。你更不打电话到三星维修

网友:
嗯,对不起,型号是LA40S8,08年5月份买的,打电话到三星售后服务说换主板,问题是我用HDMI连接电脑显示正常,只有AV和S端子连接很暗,就是用不了机顶盒看电视

网友:
三星LA40S81BX/XTT液晶电视,工程模式选项Calibration中的AV Calibration 原本是Success.按确认旁的右键之后就显示Failure,其他选项都是Success。

网友:
如果有程序,可以重新写程序试一下

网友:
重新上传了图片,开始那个不清楚,要是写程序,我没有烧录器,只拿主板就可以吗?可不可以不拆机直接往液晶电视中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