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什么故障能确定是显卡的bios有问题啊

楼主(2010-04-04):
问题如标题

网友:
不亮,花屏,很多故障,一般来说BIOS只要不是人为损坏,坏的基率还是很小的。显卡不同于主板能很准确的判断出是ROM资料坏

网友:
其中花屏大多与ROM内程序关系不大,除人为更改外。

网友:
其实有些花屏也与显卡的BIOS有关,还有就是显卡能过但是没有输出

网友:
高手解答下,有没有可能因为BIOS损坏而没有时钟呢?

网友:
一般 bios 自身损坏或丢失,表现的状况为不亮,2b  报警现象,档2b。bios自身引起的花屏非常罕见

一般bios 花屏 都是,人为因素

网友:
X550的显卡PCIE的。加电显卡无时钟,挡C1,如果和显卡BIOS无关,那就是GPU的问题。
晶振本身和电容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