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 865m02 主板BIOS

楼主(2010-04-04):
这板先还好好的 放我这里 一晚上就装不了系统了 安装时报错 到后面是不从光驱启动了。。到官网上去找了个 BIOS 刷了之后 貌似可以用了装系统OK 用起也OK  但是就是不可以关机再启动 就报警不跑码 那个声音就像奥特曼 没电了那个声音。。无语 了 换了 cpu还档C1了 换 赛扬 奔4的 都档C1 唯一一个赛扬D 的可以 但是就是关机后就开不起了非要去把那个BIOS Write protect 短接一下或是取一下跳冒 就又可以跑码了 在这里也不需要还原BIOS 还原没用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那个 BIOS Write protect 和 BIOS Boot Block   这两个跳冒是什么意思 啦 ~! 希望 能找到其它的BIOS 再试试 。。。宏基官网上有一个我试过了 不知道还有其它的不

网友:
BIOS Write protec
这个应该是BIOS写保护
BIOS BOOT BLOCK
这个查不到。
大概是BIOS引导块

网友:
刷BIOS回去。再检查下其他方面的问题吧。 品牌机的BIOS 不好找

网友:
刷回去就是那个样  装系统报错啊 怎么回事哦 是不是 那个 跳针 把些保护打开了 然后BIOS 资料被 莫名其妙的改掉了哦

网友:
那个跳帽是应该是BIOS写保护.

楼主可试一下重刷BIOS,将BIOS的版本刷低一点!不要找那个版本高的BIOS

楼主问题,我在一块370的板子上遇见过,开机跑0B,将BIOS写保护跳帽就可以正常跑码,还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看一下我这篇维修手记http://www.diyworld918.cn/wchinafixj/wchinafixj.asp?id=40

网友:
我看没那么简单  不像是BIOS的事

网友:
I/O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品牌机的I/O容易出问题

网友:
6# cxkjjlb  不像是BIOS 的 问题   是什么 问题你到时说 啊 不要 说些不占边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