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牛机蓝屏

楼主(2010-04-04):
(图片)

网友:
这个机器是显卡坏了 不显了,重新做了显卡,一样,但是换了个ACER 4520G的8400显卡能亮,但是老是蓝屏。可以GHOST 系统完 ,安装版的也试过了 ,老蓝,bios也刷了,我再没有办法了 ,那位能指引下 呢 ?

网友:
确实牛机,像移动工作站一样
最好还是先换原装显卡试试吧

网友:
准系统吗?还没见过这机器

网友:
是不是CPU的事 测测

网友:
先装一个原装显卡,然后刷一下BIOS和EC,再装要更换的显卡。试一下。

网友:
这机器一点也不喜欢,用的是台式机的CPU,发热量超大

网友:
看看换个内存是是

网友:
有点晕了,怎么有人说是台机的U了,320G的硬盘,内存怎么也是512吧
不过楼主说的老蓝屏,你是不是BIOS下的硬盘模式没设好,可以参考下

网友:
HP 有种机器也是用台式机的U和MXM接口的显卡的,但忘记了型号!

网友:
各位大哥  你们先百度一下华硕C90P在来分析下撒   8700M的显卡  他是8600M的来代替可以点亮

网友:
硬体的不兼容吧..     看下能找也原型号的显卡看下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Ubuntu版的Linux试试看,能不能进桌面

网友:
查CPU供电,显卡供电或驱动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只是不是华硕的。是三星的。最后还是没办法。希望大家给个好办法。

网友:
我觉得还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我DV2000和V3000笔记本我都见过这种现象,就是装系统时正常,也可以G完,但是一加载显卡驱动就蓝屏了......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原装显卡,换根条子,装个vista 或者win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