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来了,请大家研究研究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0-04-04):
最近接了歌厅的小点歌机
显示器绿灯亮
但显示器黑屏
无图像
而且有的不黑屏的图像特别暗
北桥已换N边 bios也换过
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请问 楼主 你数码卡能跑吗 还有你这个板是独立显卡 还是集成显卡  把维修坏病拿出来 大家分享下 都杀桥了 我看你经验还是比较牛的

网友:
这个老主板都拿出来修,楼主辛苦咯

网友:
图像特别暗,不修显示器咋修主板?

网友:
故障说详细一点呀
按你的说法,应该是显示器的高压部分或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凡是板子的都修   还不分新旧  反正新旧都会碰到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咋就让你去整主板了?
这回可冤大了

网友:
樓上說的是啊,先從顯示部份著手
先換簡單的顯示器線
再看顯示器在其他機子上是否ok
然後在看看主板或者顯卡顯示接口
最後再看顯示卡,或者芯片
如果是板載的顯卡就找個獨立的試一下

网友:
如果显示器绿灯亮但是无图像。这种情况。说明HS  VS已经到位了。只是图像没有产生。查一查RGB通路到北桥。打一下值。看看。一般是对地的750电阻损坏。或到北桥间的电感坏

网友:
等待楼主修好后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插独显就知,如果独显也不显,BIOS或者北桥或者显示器,如果独显显那就是北桥显卡模块坏,换NB或者加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