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小问题大折腾啊

楼主(2010-04-04):
华硕A6J小问题大讲究个人观点为什么这样认为,原因就是接到一台前两家没有修好的单板,大家都知道主供电没有AC_PWR_SYS出来,都认为了,飞线吧,简单,原先我也是这样想的,飞过去吧,但是分析了一下点图,直飞到L5702吧,好像电路就缺乏保护了,还是往前慢慢查原因吧,发现到Q5768的输出插上电源慢慢变小为0的,4PIN电压为18V,应该为9V左右才对,为什么呢,AC APR UC为低电平,就是他了,发现其上啦电压5Vchg为0.45V,明显不对,找U5900来的,晕,主板找了半天没耐性了,华硕的没有标代号。干脆通过19V接两个电阻到底取中间电压大概5V飞过去,还是不行,看来是5CHG(5V)被拉低了吗应该不会,上面接的330K的电阻哦,于是切开D5701还不行,原电路往后继续撬,在撬开U5800,18PIN即断开AV APR UC ,插上电元,好了,5V拉不低了,当然AC PWR SYS也出来了,发现U5800就是电池和电源隔离电路管理的IC,电池应该是坏的,果然量电池不行,问客户也是的,也一直不用电池的,说服客户能开机就行,电池不用了,这下放心的了,应为我也没有一样的ICU5800换。直接拔掉了电池到主板的电感以保证安全,就那样吧装机完了两天没有问题。供大家分享下,回头一看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电路保护,只要一开始直接翘U5700.8PIN就可以开机,后面一样拿掉电池到主板的电感就好,小题大作了,写出来是想与大家共同讨论下,下面是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