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不启动

楼主(2010-04-04):
V星MS-6575V10主板不启动,南桥SIS_PMA4932,开机风扇转动,键盘灯闪,黑屏(显示NoConnection)。用FG2-64M显卡,喇叭长鸣每次约近10秒,测试卡BIOS灯长亮,数字显示C6,开机瞬间屏幕要黑一下,换显卡故障相同。如换成PIC显卡则没有报警声,测试卡BIOS灯一闪即灭,数字仍然显示C6,屏幕还是无显示。换开关电源故障不变。换过内存、cpu、电池也放过电。
看来是主板的故障,主板上所有电解外形正常,也看不出有损坏的其它元件,长按PWSW能关机。在此请教高手判断指点,估计那儿坏了,能修理吗?

先谢谢了!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下,不行再放下电。

网友:
谢谢你,换过内存、cpu、电池也放过电。也试过空主板,都是这样。
2# 2008a22

网友:
楼主 你可否 说的详细点  怎么不启动 又说黑屏 怎么又显示 NO什么 英文字

网友:
难道不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吗 是不是要测测电压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还不会啊,能说具体一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怎么详细啊!主机无信号输出,显示器不这会出现提示菜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