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快AM2 技嘉M2VLE-RH 无复位无PG 不能关机

楼主(2010-04-04):
核心电压1.5v 无PG 无复位
  打USB阻值478
打COMS 2针电压3V 打阻值506 帽子拿下来 不拿下来是-0.39 .... 不到怎么测 不能关机。
  给个维修思路
。。。。 不知道南桥坏了没
  打PCI A14 286

开机后 北桥有热量 南桥冰冷的..... 南桥是VIA芯片

网友:
是什么样的 IO   查关机排针 的线路

网友:
io是 SMSC
      SCH5137-NW  这个IO 资料找不到

网友:
正好有这个板的图纸发给你~

网友:
太好了 谢谢  晕 给我图我也看不懂

网友:
开机供电和时钟正常后灰线才发送电源好信号,才开始复位动作,楼主试下开关排针的短接复位看下,时钟和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QQ多少 详细说吧 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
cpu 供电是1.59V CPU无时钟电压 PCI 时钟有1.69v

网友:
I/O坏了吗   如果没有坏那就有可能是桥了

网友:
先供电再时钟后才到复数,查下电源的第八针和重启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