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A 开机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0-04-04):
此本本现像为:开机电流在1。07A处不动,拔掉同存也只能跑到1.07A   ,也就是说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一样的,去掉CPU  电流能跑到0。85A,电压3。3V  5V   1。05V  1。8V       1。2V   CPU  0。9V  都正常,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去修,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现像,请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出的不少,但是这个好像是个不跑信号的,就不好测了

网友:
插上测 试卡看没有跑码,是不是内存不过

网友:
在基地发的这个检测卡在好多机器上都不跑码的,现在测得内存上无时钟

网友:
用手压下北桥试试看能不能过

网友:
刷下BIOS试试,要不就是北桥的问题。我以前有个390M,别人动过BIOS。我找不到BIOS就没有修好

网友:
这种现像好像不是BIOS的问题啊,不过我还是可以试一下,呵呵

网友:
回楼上,刷BIOS后,故障以然是那样子,修了几天了,没有进展,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看图纸时钟芯片10脚(VTT——PWRGD#/PD)上的R212电阻,但在此板上没有此电阻,是一个空位,开机量10脚,电压为OV      。此电阻是一个上拉电阻,难道E390A的主板是可以不要这个电阻吗?
时钟芯片10脚经过R195  进CPU  ISL6262CRZ  电源芯片    ,哪位朋友手上有390A的板,帮我看一下,时钟芯片10脚所接的R212   是不是空位,还有此脚的电压是多少钱

网友:
电流在1。07A我修过换北桥就好了。

网友:
北桥我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R211是没有 的

网友:
这机器好坏显卡,你还是换个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