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诊断灯含义

楼主(2010-04-04):
在基地修到不少dell的主板,这种板插诊断卡没有用,后来饼哥指点改版自带诊断卡的指示灯,我查了一下资料含义如下:
希望能给初学主板维修的朋友帮助~

老机型的诊断灯在机箱背后以ABCD标识 新机箱的诊断灯在机箱前面,用1234标识

新灯灭=老灯黄
新灯亮=老灯绿
以下是对应的表格

问题描述
建议解决方法
全灭
正常关闭状态或可能是 BIOS 前故障
验证计算机连接至可以正常工作的电源插座并且您已按下电源按钮。
黄黄黄绿
可能是 BIOS 出现故障;计算机处于恢复模式
运行 BIOS 恢复公用程序,等待恢复完成,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以再次检测。
黄黄绿黄
可能是处理器出现故障
重新安装处理器并重新启动计算机以再次检测。
黄黄绿绿
可能是内存出现故障
重新安装所有内存模块并重新启动计算机以再次检测。
黄绿黄黄
可能是扩充卡出现故障
分别卸下每个扩充卡,并重新启动计算机以再次检测。
逐个重新安装这些扩充卡,并重新启动计算机以再次检测。
逐个将每个扩充卡移至另一个 PCI 插槽,并重新启动计算机以再次检测。
黄绿黄绿
可能是视频卡或机载视频出现故障
如果有视频卡,请重新安装视频卡并重新启动计算机以再次检测。如果使用集成视频,则可能需要更换系统主板。
黄绿绿黄
可能是软盘或硬盘驱动器出现故障
重新安装所有电源电缆和数据电缆,并重新启动计算机以再次检测。
黄绿绿绿
可能是 USB 出现故障
重新安装所有 USB 设备和电缆,并重新启动计算机以再次检测。
绿黄黄黄
未检测到内存
重新安装所有内存模块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为排除内存连接器出现故障的可能性,请安装一个内存模块(如果计算机支持单个模块)并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将该模块移至另一个连接器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绿黄黄绿
已检测到内存,但是存在内存配置或兼容性错误
确保内存模块与您的计算机兼容。如果有必要,请更换内存模块。
绿黄绿黄
其它故障
查看显示器屏幕上显示的计算机信息。
绿黄绿绿
显示初始化
移除外部设备,重新安装内存
绿绿黄黄
系统资源配置
移除外部设备及板卡
绿绿绿黄
POST完成,但无法启动到操作系统
查看屏幕是否有提示,拔掉存储设备(硬盘等),检查显示连接情况
绿绿绿绿
POST 后的正常运行状态

PDF文档如下

网友:
U的风扇和散热还真那个~~~

网友:
非常不错  希望彭总能做成一个PDF文档提供下载

网友:
内存如果确定插好,加焊北桥  ,这板子有通病

网友:
打算要买块主板诊断卡了 楼主的资料很好。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支持彭总。。。使劲顶。
早出来我就不会挨镊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虚焊更常见

网友:
这是通病,加焊就好了,今天试了一下,这个板很挑U,上班长的U 可以点亮,我的U就不行,有的U不能启动,有的可以,如果遇到点不亮可以换个U试一下。

网友:
小彭 不错。很有心。继续努力!

PS:我们的课件里也有这个的英文版哦

网友:
楼主是自己总结的还是网上找到的,谢谢了!

网友:
好好,受教了,多多学习你们的总结精神

网友:
GX270的主板? 这种主板有缺陷,经常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