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55BP电源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0-04-04):
本人是新手,收到联想品牌机电源HK350-55BP坏电源一个,拿来过是短接绿线和黑线没有反应,经检查为对管Q8Q9中Q8的CE极击穿.因没有相同型号元件所以上网查得知可用C945和C1815代用,于是用两只C945替换后,可以启动电源了,但是电源不能带负载,带负载+12+5下降为+10+4左右,接主板无法启动.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元件用C945代替是否还有另外参数要求吗,例如放大倍数.
今天终天修好了,故障原因为PFC电感线圈有问题,更换后电压恢复正常,带光驱正常后装机试机输出电压稳定正常.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请问这两个三极管用C945可以替换吧?

网友:
看看+12和+5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损坏

网友:
其它的电压都好的吗!量一下是多少再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12V电容已更换,5V电容还未更换,明天换掉试下,然后再检查反馈电路,先易后难吧。空载时各路电压正常。带载时连主电容上的电压降为90V左右,不带载时为135左右。

网友:
很明显7500的12脚供电电解已经鼓包了还不换掉?

网友:
可以用945 1815代换的  带负载看300V电源正常吗??  不正常换300V整流管 和2个大滤波电容

网友:
是不是 Q8E 极的那个电容也有问题

网友:
主电容电压低?应该是大电感有问题!

网友:
7楼说得好。看看你照片的那个电容、、。、、、、、

网友:
7楼的眼可真狠,通过图片都看出来了,哈哈

网友:
各位老师,这个电容没有鼓包,我拍个正面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回八楼老师,主电容已更换,今天把桥堆换了试下

网友:
Q8 E极电容我今天换了先,反正没事就当学习了.主电容电压低,大电感有问题,是不是开关变压器还是输出级电感?还望老师指教

网友:
各位老师,C37,桥堆已更换但故障现象还是一样.请问老师们还有思路没有?现在我慢慢找反馈电路了.

网友:
检查副电路5付的负载情况,如果供电不足也会造成推动不足的。

网友:
换一下光藕和TL431

网友:
10# chenshipan521 这位老师所说也是PFC电感线圈吧.刚开始没有想到这个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