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 K8N5gm 主板花屏

楼主(2010-04-04):
今收天联想Q K8N5GM坏板一个,故障现象是可以开机,但开机几秒后马上花屏,插独立显卡认不到,在论坛里查相关资料得知是NV的北桥芯片有问题,怀疑是虚焊,于是用热风枪加热五分钟,冷却后开机还是一样,重新再开发现北桥供电管ASM3055发热严重,想去关机时,该管冒烟击穿,找到同样型号管子换上后,可以开但故障现象还是一样.请问各位老师,这个是北桥挂了吗.还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
楼主在吗?~我这里一块从垃圾老手里收来的板`,,PWM那里掉了几个东西,能帮我看看你板上是多大的吗`~?PWM那里 R319   R320   这2个电阻分别是多大的?~

网友:
好的,我看看先.

网友:
供电管输出的电压,波形是否正常。测量其输出电压,更换一下滤波电容

再有负载短路是造成供电管过热的最常见原因。北桥坏的几率也大

网友:
R19是空的,R20标示为18C,应该是18K欧姆吧.具体是多少呵呵我也不知道

网友:
照楼主说3055冒烟击穿,估计北桥挂了

网友:
呵呵,现在换了3055后不发热了,便花屏的现象还是跟原来一样.先按照孤帆版主的思路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