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子怎么了

楼主(2010-04-04):
MSI  N1996   939接口 南北桥整合,开机FF,CPU供电,复位正常,PCI复位正常,PCIE无复位,南北桥上的散热片烫手,是不是能判断南北桥挂了

PS:还想问以上主板CPU 和内存时钟是不是要装真CPU才能测出来,CPU  PG信号2.5V复位2.5V算不算正常(假负载上是PG1.5V左右,复位1.2-1.5V)

网友:
AMD的有些板子是要装CPU, CPU时钟才能出来

此版单桥,桥空焊或者桥坏的可能性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