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正常,接屏,接硬盘就掉

楼主(2010-04-04):
IBM T43开机正常,接屏,接硬盘就掉
前天刚修了一台T43的笔记本,拆掉板。用诊断卡跑数,正常。于是装机,一上屏。就掉电,把屏拿掉就好了。而且也不能上硬盘,上硬盘也会掉电。反正不能上外设设备。还有不能强行关机,强行关行后。再开机的话,就会诊断卡跑到38就掉电。如果拔掉电源,过一会再开就可以了,但也不能上外设设备,如屏啊,硬盘。刚开始以为是供电功率不够,准备换电源管理芯片。但是发现不能强行关机,应该与南桥有关,于是重装南桥,问题解决。

网友:
跑38是南桥。BIOS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是换的还是植的珠呀

网友:
我估计显卡也有问题吧,建议楼主再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啊,受教了

网友:
做维修一定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