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C通电绿灯闪

楼主(2010-04-04):
新手求助,一台联想L17C,通电后绿灯闪,听到电源板上有同步的滴嗒声,检测5V处电压在4.7--5.1V之间不停跳动变化,12V处在12点几V之间不停跳变?该怎么进行下一步检测?补充一下,电源按钮可以控制开和关,驱动板上的电源比较稳定。再补充一下,一开机绿灯亮,然后过大概五六秒的时候,就会闪一下,然后再亮五六秒再亮,不断循环,在指示闪的那是,电源板同步的发出滴嗒的两声。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找5V负载吧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 开机试一下

网友:
5V负载是指哪部分呀,新手呀,对一些专业术语还不是很明白的,请说详细点好吗,还有检测到SG6841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好几个脚最高电压只有0.07V,正常电源应该是不是12V?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导致它电源不正常。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电源问题了,但是是电源哪里的问题嘛。

网友:
换16V 1000U电容不行,再把16V 470U电容换成25V 470U电容还是不行,加焊高压包,C5706不行,最后把C5706换成C5707现在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了,在拷机中。谢谢各位。我乱试一通的。呵呵。

网友:
你看看高压板上的芯片是不是TL494,如果是的话就把一脚和十六脚接地看看

网友:
短高压试试,如果不行把开关管旁边的那个小电容换掉 应该是50V的或25V的

网友:
换了C5706用一段时间后还是烧,可能要连 7C224J这两个瓷片电容也换吧?但是找不到,可不可以用 "德国红威马WIMA(全新原装进口) 0.22uF(0.22u) 250V 薄膜电容 "这个换,因为我查过 7C224J 是 250V 0.22U的.我现在把两个高压包换了,在测试中.还没换电容.

网友:
查电源返馈比如换TL431这样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