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50有时能亮机有时挡4D,电流走到1.09

楼主(2010-04-04):
海尔H50有时能亮机,有时挡4D,挡4D时电流走到1.09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显卡没过吧?
恐怕得做一下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看似不过显卡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不像BIOS的问题。,如果BIOS资料有问题的话,它不该出现有能亮机,有时候档4D的情况吧。

网友:
另外要说下,显卡是集成的。此机用主板像是通用板的。以前修一款长城本本里面的主板一样,那款本本的故障是档内存,不过没修好。像这类主板会不会是通病的问题?明天就按4楼朋友说的作一下北桥。

网友:
把休眠开关取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