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故障

楼主(2010-04-04):
今天接到的IBM T23 本本开机提示
resource conflict - allocation error static node #00
不知道是什么有冲突了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电脑

网友:
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
第一次没有发得上来,就干脆乱发一个上来,然后才编辑的!不好意思,楼上的朋友!

网友:
先拆外围,再拆芯片,拆到不报错为止。

网友:
是安全芯片坏了吧

网友:
安全芯片已经换过了,郁闷啊。。。。

网友:
安全芯片是 内存槽旁边的那个 U37 24RF08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