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两根sdr内存为什么不兼容?

楼主(2010-04-04):
我有两根sdr128的内存,单独插任何一根都没问题,但是一起插到主板上,玩一会就死机什么原因?
主板
求助

网友:
是不是一根是单面条一跟是双面条??如果两根都是单面条或双面条。可试下把SPD刷成一样看看!

网友:
两根内存的spd应该是一摸一样,因为这两根内存本来就是一个厂家,一个型号,好像生产日期都差不多。。。

网友:
如果两个条子测试过都没问题,那就是你的主板对这两个条子支持的不好,那就没办法了,只能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