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不进系统

楼主(2010-04-04):
hpzt3200拿过来时加电无显,焊了一下cpu供电芯片后亮了。机器有一块独立的显卡板。现在就是在进系统的xp画面一直循环。进不去。已经换了内存cpu硬盘结果都是一样的,忘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我在线等!

网友:
显卡板与主板间的接口补过了没?

网友:
显卡板与主板间的接口焊下,不行查查硬盘接口电路和南桥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去吗 有可能显卡驱动,显卡本身,南桥问题

网友:
能够重新做系统吗?系统有问题也进不去啊。我遇到过一台,不过是进系统过程黑屏,不带独显,换了个北桥好了,楼主的问题有可能也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接口焊了一下,能进去。但是不能装显卡驱动一装就花屏重启。现在又不行了,还是在循环!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啊

网友:
还是显卡接口的问题看一下是不是借口氧化了

网友:
结果怎么样

网友:
南桥,或是显卡·····

网友:
显卡本身,南桥问题

网友:
没有碰见过...不知道恩么修啊,,,

网友:
重装系统
不行的话就做显卡

网友:
做个系统试下了啊

网友:
仔细检查显卡接口,没问题再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