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主板有时不能进入系统,有时停留在LOGO画面,有 ...
盈通G31主板有时不能进入系统,有时停留在LOGO画面,有哪位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2010-04-04):
盈通G31主板有时不能进入系统,有时停留在LOGO画面,有哪位高手帮帮忙啊!
主板

网友:
有时~~
看下CPU的散热行不

网友:
2008a22
可是我换过风扇了啊,是新的啊,我真的换了,但是我们时候还是过不去呢,板子是新的,就是不敢怎么给客户动,还在保呢,那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