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楼主(2010-04-04):
我有个D630的本本,DELL界面滚动不过去,FN+开机也过不去,按大小写键灯不亮,好像死机了。换内存也是一样请高手指教啊
DELL

网友:
不会又是个显卡问题的吧?

网友:
把硬盘拿掉,再开机试试。。

网友:
先搞清楚 滚动条那是在检什么 然后逐步排查。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上次碰到过,记得当时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以前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