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04):
一台X31无待机电压3。3和5V,发现这板被人修过,电源IC是用MAX1632,但我搜索论坛看见是用的MAX1631,于是我换了1631,还是没待机,测22脚有16V,21脚无电压。7脚和28脚也没电压,和用1632测试的电压一样,问下怎么查

网友:
看3V5V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然后量1631的工作条件,22脚主供电,23脚总开关,21脚5VL,9脚基准,7、28脚信号等。。。

网友:
23脚应该有总控制,没有就查下看有没有短路的,再查下TB

网友:
楼主你看一下MAX1631是怎么工作的。当22角接到主电压再同时23输出高电平。。21输出线性5V电压。。。18。25输出8V左右的电压。。再9角基准电压。。7。28角ON信号。。。
本人这两天接了三台跟你一样的机器修的个头大呀。。

网友:
仔细看看图纸  上面的都说得很详细了  怎么修要看具体情况  最重要的是要看看没有少什么元件   因为别人修过

网友:
MAX1631芯片的工作条件是 22叫要有16V供电 23脚要有高电平的SHDN信号 7 28有控制信号 你自己查查

网友:
1632和1631不能代换的,好多教材上都有的呀

网友:
建议楼主首先测下3V 5V有没有对地,然后再去测1631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