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会偏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04):
液晶屏会偏色是怎么回事,VGA线确定没问题

网友:
多是驱动板问题,不是虚焊,就是有元件损坏

网友:
灯管老化也会偏红色

网友:
排线也有可能,另外是屏电路芯片

网友:
偏什么色?如果偏红,先检查一下灯管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是三星的话就刷MCU,别人就查一下   VGA——图像处理芯片——屏线——屏

网友:
什么显示器  是一开机就花还是过一会再花啊?

网友:
多数显示器坏了

王大修 -24 恶意灌水

网友:
人家是偏色跟花屏有什么关系

网友:
查一下屏电路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板和AD线.,AD线接触不好最容易出现偏色,看公家车上移动电视经常偏色,大部分都是AD线松动问题.

网友:
查一下RGB对阻值多少差不多在75欧,看有没有到IC

网友:
灯管,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