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ZT-M 主板开机提示按DEL键 死机代码45

楼主(2010-04-04):
945GZT-M 主板开机提示按DEL键 死机代码45   (能显示检测到CPU是什么型号 紧跟就是提示按DEL 进入BIOS)
各个电压正常  换CPU 内存  BIOS  取掉COM口芯片 网卡。   IO 正在找 找到了也换  桥是INTEL双桥
谁见过或修到过类的问题 请教我!!! 在线等。。。    谁有这个BIOS希望能发个给我 我再试试  希望大家帮帮我!在此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I/O的事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   刷BIOS ok了

网友:
bios芯片接触不良也会引起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把芯片直接焊在主板上测试。

网友:
官方BIos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ecs.com.cn/dlfil ... 5GZT-M/GZ071107.zip (复制到迅雷)

参考页面:
http://www.ecs.com.cn/ECSWebSite ... enuID=6&LanID=2

升级档案

BIOS 名称 BIOS for 945GZT-M (PCB:1.x)
译文 07/11/07
Release Date 2007/11/07
更新描述 -Patch CPU Temperature show error (-128) when ITE superI/O value init failure
-Update CPU uCode to fix Vista blue screen issue with Intel Conroe CPU
-Add Cpu uCode.(for Conroe-L 440/430 10661)
-Fix Onboard VGA controller disabled fail
-Modify Onboard IDE controller & Onboard SATA controller function
-Fix Quick Power on Self Test disable Function
-Patch floppy device still echinafixt in Vista when no floppy device plug in
-Fixed power button when at cmos fail issue -Modify CPU function(C1E、EIST)
-Add ITE Super I/O solution
-Fixed Display Thermal issue

文件大小 703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