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主板?

楼主(2010-04-04):
华硕的一块
笔记本
主板一上内存就会掉电,换过内存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了请经验丰富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笔记本

网友:
主板型号?各个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是不是CPU坐接触不好哦

网友:
你看下内存槽里面是不是太脏了,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