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M131一上电CPU风扇就就转(不上CPU情况下)

楼主(2010-04-04):
昨天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说是之前修过,进水了那次。拿过来我没看。今天拆机看,也没有发现进液的痕迹。
我现在把电源线一插上他就开机了,CPU风扇也转着了(不上CPU的情况下)。我上CPU,他就不转了。开机那两针有一个,就是图上黑色线接的那针有5V左右的电压。红线没有电压。

是不是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该从哪查起?是开机电路坏了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
会不会插好键盘和BIOS电池就不自动开机了?

网友:
插好键盘?开机键不在键盘上吧?没见有BIOS电池

网友:
(不上CPU),把电源线插上去,风扇转。之前我把开机线也插上去了,按开机键5秒后可以关机,在按开机。在按5秒关机,开关机没问题呀,在此没有拔掉电压线的情况下。把CPU放上,在开机。没反应。说明这个应该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是不?

网友:
IC和I/O都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BZ能指点下小弟不能呀?这个电源IC是哪个芯片了?有没有PDF让小弟测下电压呀?没人理我

网友:
加上BIOS电池试一下,有很多机器不加电池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