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过N多个ATX电源方法

楼主(2010-04-04):
人家的经验,发给大家共享与学习

修好过N多个ATX电源方法

资料在三楼贴出来了。by 大只佬

网友:
在论坛上看到过了,已经重复了。

网友:
本人在电脑公司当技术员,修好过N多个ATX电源,现将心得与大家交流一下。

打开电源的上半盒子,观察电源内部。

A,元件有没炸裂的现象,如果保险管已烧黑,说明初级电路有短路现象,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待机电
源管,半桥双三极管,有没击穿。

B,元件没炸裂的现象,通电,用表测量20针中的绿线,紫线,有没+5V电压,如果没有,就要检查待机电路,重点测开机电阻,一般开机电阻取值几百K,容易出现阻值变大,开路现象 。检查与待机电源管相连的小三极管有没短路,开路。

C,20针中的绿线,紫线,有+5V电压,再用导线短路绿线与黑线强行开机,看能不能开机,如果不能,看TL494(7500B)的电源脚有没电压(12脚是电源),如果没有,查与待机电路次级相连的线路。TL494(7500B)的电源脚有电压,不能开机,要查死区控制脚(4)是5V,还是0V,如果是5V,一般是电路保护了,查看三个双二极管整流器有没短路。

通过以上三项,可以修好70%有故障的电源。在修理中发现极少有IC损坏的现象,坏的是TL494的多,LM339还没见损坏过

就这点资料,大家犯不着浪费下载分。

网友:
的确犯放不着。基地有过

网友:
这些资料对我们这些初学者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我修好过LM339有问题的电源

网友:
我的待机5V短路!还没查到

网友:
请问一下“老只佬”,烧保险管的时候,应该是变压器之路电路有短路吧,因为我知道开关电源的保险都是放在220V市电与变压器之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变压器的初级到保险管之间的范围了,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问了等于没有问。变压器是高/低压的分水岭,保险丝当然就是位于220和变压器之间。知道了这点,你又能如何?难道你要跑电路找保险丝吗?好好的看看一些atx电源的基本资料吧,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没什么看头, 还是找些专业的资料好

网友:
想问下,没有发现短路的,但一插上电就烧.会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哈哈!真想不到我当年在www.chinadz.com上发这张贴能流传这么久,真是太出意外了,当初看到这么多入门的人修不好电源,就写了几招必胜的招数,好给入门的人一点成就感,在每个电脑公司必定有许多坏电源,负责技术的人有空按我这个方法也能修好一部份的电源,旧电源不值钱,新手照我这个贴子能修好就修好,不能修好的就放一边,浪费时间不值得,高手看我这贴分毫无价值,增加了各位大侠的眼球疲劳度真是罪过!

网友:
是啊,而且都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