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ECS AMD690GM-M2 无复位 维修进行中

楼主(2010-04-04):
主板:ECS AMD690GM-M2
故障现象:上电开机,整板无复位。
维修过程:上假负载,上电测量,CPU主供电1.47V,VDDA2.5V,总线1.28V,VTT0.92V,无PG,无复位。测内存1.84V,3.3V,0.9V。 桥供电1.80V,主要控制芯片IT8726F-S,参照张先生提供的引脚定义图,测量重要引脚都正常,怀疑桥可能空焊,压北桥上电,无变化,压南桥上电,有变化了,心里高兴,有复位了,确定为南桥空焊。上CPU,结果不跑码。显示----,怀疑座空焊,上灯测量,正常。看样子此主板需要化点时间,因没有土造加焊桥的经验,冒然不敢加焊,以前用风枪加焊过桥,都没有成功过,现在考虑加焊后是否能好,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决定先跑总线,跑桥总线比较麻烦,先跑PCI总线,也看出南桥空焊的问题,压桥不能全部解决问题。看样子只有先把南桥搞好,再进行下一步的维修。维修继续中......

网友:
由CPU针脚往外查线,上拉会有三极管或是电阻之类的元件,还是必须要自己跑线路。

网友:
可以打PCI的线啊,确定 是否空焊。。。虽然这招是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