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灵迅210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0-04-04):
一清华同方迅驰本。不能软关机。只能硬关机。在之前机主说还有过不进系统。光盘也不能引导。报南桥故障,200元收活。隔天取机。客户走后发现软关机关不了时拨掉电源就能关。进一步发现只是外接电源时再会出现不能软关机,用电池正常。外接电源和电池不同之处就是电压不同。供电滤波不同。此机除了用电源软关机有故障外一切正常。初步断定是滤波有问题。拆机。此机电池放电端有一电解电容《钽电容25V100UF》。公共端也有一个。把公共端的那个去掉。换上一铝电解电容。正好倒着靠着充电电感焊上。然后把电源口的一稳压二极管去了。焊 上个无极性贴片电容。装机。判断正确。故障解除。

网友:
恭喜LZ发财。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不能软关机?有理论依据吗?
南桥故障才报200啊 ??

网友:
生意难做,那本也就值千八百的。北京就这行情。原来修过南桥问题导致不能软关机。这机子是用电池没事,有电源就不能软关机。电源电池就电压不一样,还有 就是电压的杂波大大小于电源供电。这机子本想在3伏供电加个滤波电容的,可不好加。加上准 好。另外也修过几个有电池正常。有电源死机的故障,有的是换CPU滤波电容好的。有的是换显卡电容好的

网友:
"换上一铝电解电容。正好倒着靠着充电电感焊上。然后把电源口的一稳压二极管去了。焊 上个无极性贴片电容。装机。判断正确"楼主能否解释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会吧看不明白?一句话就是电源口这一路换上个电解电容机器就修好了

网友:
高手来点理论性推理撒   一般的人都看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网友:
DCIN杂波太多的话,只加一个电容稳定性如何?是否要考虑换适配器呢

网友:
说老实我真没看明白 稳压二极管换无极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