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上网上着会断掉,关机也关不了,非系统和驱动问题, ...
网卡上网上着会断掉,关机也关不了,非系统和驱动问题,南桥吗?

楼主(2010-04-04):
网络上QQ可以,不能下载东西,或者打开太多网页,数据量太大,马上就网卡死掉了, 系统还能用,就是网络管理打不开了
问题
驱动

网友:
重新装系统 一切搞定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吧,这种问题有可能是软件问题,先软后硬

网友:
不能关机,你看看是不是死机了,如果是的话。先把网卡拆掉外接一个USB的看看是不是好了

网友:
确定是网卡问题,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修这样的网卡,非得换吗

网友:
如果你机器有无线网卡而又出现无法打开网络管理属性的话,跟我前几天的情况一样,重新GHOST都无法解决,我想可能是中毒了,无赖只有把引导盘分区删了重建,重新激活,就才OK了

网友:
问题查明,网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