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C51G的主板不稳定?

楼主(2010-04-04):
一联想C51G的主板不稳定?

有时候正常显示,有时候就不显示,BIOS刷了 还是不行  ,939板哪里还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BGA 虚焊了,,,加温下,,,应该OK 。。。这种版就这样。。

网友:
C51G,根据的描叙看,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NB供电管不良可能引起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