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线断了Red路造成偏色,有便捷方法吗?

楼主(2010-04-04):
万用表
二极管
档,查数据线R.G.B,查到R一路断开,
换线觉得麻烦,针脚要一根根的对照着换。有便捷方法可以介绍一下吗?
方法

网友:
不修,买新的就是最是最便捷的方法了

网友:
普通的 哈是液晶的

网友:
电脑芯片维修
crt ,是CRT

网友:
飞线啊不过难看点!飞好了也不容易也是技术啊

网友:
如果是坏在了VGA接头处,换个头就行了,如果是在机壳附近,那就挑开线的外皮,只要不动1、2、3、13、14这五个脚的线,其它随便找一根和红线对换就行了,然后打开机壳把里面也调过去。

网友:
换线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我觉得换一个VGA头子 最好了。

网友:
把6针剪短,折到1针根部,焊连。
另一头把R_in拆除,把R_GND装到R_in位置。
一句话:用信号线的屏蔽层代替信号线。前提是RGB信号屏蔽层不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