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80 不开机

楼主(2010-04-04):
今天接一台ACER3280 机器,客户说是进过水。拆机检查PCI设备口附近有明显的水渍,但是已经干了。插可调电源按开机键直接上1.2A。按一般情况可以亮机了.......接屏和外显都不显示。拔掉内存也是直接到1.2A。CPU、显卡都发热正常......是不是显卡问题?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显然还没走到内存?修着都没思路了.......请教高手了

网友:
既然PCI设备附近进过水,看看PCI复位信号还有

网友:
看看PCI是否正常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