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片要经过去潮处理吗

楼主(2010-04-04):
请教各位师傅,新买到的桥片在使用前要经过去潮处理吗?温度和时间多少?谢谢

网友:
----如果是工厂里,会进行此类的措施。防止芯片受潮,而影响焊接成功率。一般是120摄氏度的温度烘烤30分钟以上,而后放入防潮箱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呵呵,如果有935,936,风枪等加热工具的的话,稍微加热一段时间就好了。切记不可温度高,否则加热坏了。

网友:
我们就没那么搞   买回来用就是了      请问用效果吗?

网友:
我一般不管是新的旧的桥买回来都会烤2个小时,在烤箱中温度设定120度

网友:
道理是要去湿的,但是有多少人在这么做呢

网友:
费事,懒得搞。

网友:
感觉很少有人 去潮吧 我们这的师傅都没做过这样的 处理

网友:
7 楼 正解 可以在延长一些时间

网友:
看来不是必须去潮的,我的问题可能是升温太快,导致桥爆了。

网友:
!注意点就行了,觉得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