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有同步输出,无视频输出

楼主(2010-04-04):
手上有几块显卡都是一样问题,插上显示器,显示器绿灯亮,但是无画面显示。做BGA无效。
请问各位老大,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查一下门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在请问下,您说的是不是74HCT08D,这类芯片啊。

网友:
我今天有块显卡也是,DVI 正产,VGA 就是和你一个样子,换了74 无果。我的R.G.B P偏低,不知道你那怎么样?

网友:
正在修一块翔升6600LE,现象和LZ一样,换过ACT08还是一样,下一步想用示波器看看R、G、B和H/V信号的情况。

网友:
这个 与 门电路 无关 试下 另外一个接口
dac  电压、核心损坏  只有 这个两个可能,正常情况下(核心能正常自检运行)

网友:
4# 习惯孤单 你是用红笔到地量的吧?应该是黑笔接地。要么是短路,要么就是75欧左右,

网友:
6# 显卡修好了 很对,这是正解。

网友:
与门电路也是包括在内的,怎么能说和它没关呢

网友:
这个看一下交叉行场IC 及 R G B一般是75Ohm,检查一下接口的电阻,电感有无短路及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