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U盘连电脑不显示

楼主(2010-04-04):
我的水货金士顿u盘,插电脑上灯闪,但是电脑没显示发现新硬件,具体是那的原因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燈閃,供電正常,有和電腦信息互動
1.先用軟辦法,把u盤拆開(保證要是過了質保的,如果沒有過質保就去代理商那裡)看優盤的控制芯片是什麽(其實也可以用軟件識別),然後在網上搜索他的量產工具,用量產工具格式化就可以用了。
2.如果上一步怎麼都搞不好,那就花5毛錢去買個和u盤上一樣的晶振給換一下。
要是還不行,我沒轍了

网友:
拆开看下元件坏了没有啊

网友:
检查一下主控的工作条件

网友:
它是电脑找不到可移动磁盘呀。我是新手啊刚刚拆开了,里面的东西都不会看···

网友:
试试用相应的量产工具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晶振 换一个

网友:
灯闪.晶振应该就没有问题.用FLASH短路法吧.

网友:
软件方面:量产
硬件方面:是否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