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I 跑码05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04):
说明书上这样说的“已确定软复位/通电,即将启动ROM。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感覺這有兩種可能:
1.內存有問題,或者其他硬件問題
2.主板bios問題

网友:
测内工作条件 还有就是桥问题

网友:
内存移除还是05

网友:
清理灰尘,在擦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