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a50 掉电

楼主(2010-04-04):
东芝 satellite a50 开机电流0.4A 快速测了一下各电感都有电压,但马上消失,只有待机的4.6v和1.5v还有.北桥的供电2路也是瞬间消失.不知道修哪儿,请各位同行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掉电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自己找吧.

网友:
这个板我修过很多, 你的北桥是不是855GME的, 你直接换了北桥就OK。不要犹豫。

网友:
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客户卖给我们了,此机暂时不用修了.如果修好了我会回复给大家的.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网友:
是北桥引起的,我以前也遇见过,换北桥OK

网友:
我也刚修好一台类似故障,换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