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改可调电源

楼主(2010-04-04):
1、先找到TL494集成电路的第一脚。 2、找几个5K--50K的不同阻值的电阻(视不同的开关电源)备用. 3、从以上备用的电阻中找一个30K左右的电阻,焊到TL494的第一脚和‘地’(7脚)之间。 4、将一个电压表调到直流电压档,接到电源输出的“黄”线和“黑”线间,等会儿将用它测输出电压(开关电源改造前这儿的电压应为12V)。 5、将电源插头插上。再找一根细导线,将电源输出排线(接电脑主板的那个插头)上的“蓝”线和“黑”线短接(使开关电源工作)。 6、观察电压表电压,这时应比改造以前略大(略大于12V),若输出电压升高得不是很明显或还不到13.8V,再逐渐减小刚才加到TL494第一脚和地之间的那个电阻,直到电压表上的电压指示出13.8V为止。当然,如果第一次焊上电阻后,电压超过了13.8V,这时就要逐渐增大这个电阻,使之降到13.8V为止。(我的开关电源这个电阻取了15K时为13.9V,不同的开关电源这个电阻是取得不一样的,要多拿几个电阻从大到小去试。当然也可以用一个电位器来调,但这时要注意电位器不要调得太小了。)  原理:TL494第一脚是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取样端,当这个脚对地加上一个电阻后,取样电压就下降了,低于了平衡点。这样,开关源就会输出一个比之前更高的电压,使得TL494第一脚刚才降低的电压重新恢复到平衡点,最后稳定下来,输出比12V更高一点的电压。  注意:1、开关电源内部很多地方都是高压,打开通电操作时一定要特别小心!    2、加上去的这个电阻一定要从大到小去调(一般都在几K以上),这个电阻过小时,开关电源就要过压保护(一般电压超过14.5V左右电源就保护了),这时电源反而无电压输出了。我用这种方法改了几个电脑电源了,作为V段机和U段机的电源性能是相当好的,对机器没有一点干扰。性价比也是很高的!输出电流在7A--10A,比花过上百元钱拿变压器做个电源划得来。我们这边到电脑城只花20元就可以弄回一个这样的二手电源。 PS:改制时最好把+5V的取样电路切断,否则带负载会有些不稳。 FQA:5v取样由哪几个元件构成,断开哪一个? 顺着1脚找出去,一般会有接三个电阻,其中一个接地,一个接+5、一个接+12,把接+5的电阻拆下,或切断相应的铜铂就行了。 另,电压升高后,风扇超速运转,不仅声音大,而且影响风扇寿命,我把风扇负极接到+3.3V处,这样风扇声音就小多了。 不断开+5V也照样稳定。因为取样电路是取自开关电源输出端的,一个开关变压器有几个副绕组,开关变压器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各个副线圈的输出都是稳定的(除非开关变压器不稳定),各个副绕组的电压若经过一定的方式(串、并联等)组合后也应该是得到某一个稳定的电压。原电路是从+5V和+12V分别有一个电阻接到TL494第一脚,还有一个电阻从TL494第一脚入地。既然+5V和+12V这两路的输出都是稳定的,那么它们的电压经一定的方式组合后也应该是稳定的,而再将这个稳定的电压提供给TL494第一脚进行取样,那么开关电源的输出照样也是稳定的。断开了+5V那路电源或断开接到+5V的电阻后,原12V那路输出电压会稍高于之前的电压。当然,如果你实在还不放心也可以断开+5V。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开关电源输出端的滤波线圈,用斜口钳把滤波线圈上的那根最粗的漆包线剪了就行了(最粗的漆包线是+3.3V的输出,但一般是和+5V串联的,所以剪了,+5V也会没有输出了)。 开关电源为什么能稳压呢?因为: 12v和5v输出各有一个电阻连接到494的一脚(取样脚),还有一个电阻从取样脚连接到地。电源工作时经过电阻分压,取样脚就会有一个电压值(也就是接地电阻两端的电压了),这就是“比较电压”。当电源带负载时输出电压就会下降(当然,只是有这个趋势,要不然还能叫稳压电源啊?以下同),取样脚的电压也就跟着下降了,比较器(也就是494)发现电压低于“比较电压”,于是发出指令让开关的占空比增大,脉冲宽了,经过滤波出来的电压也就高了,取样脚的电压跟着上升,直到达到“比较电压”,这时调整结束。你看到的就是电源电流增大了,而电压纹丝不动。 为什么改造时建议断开5v取样电阻呢? 因为:我们只用12V而不用5V。如果不断开,那么当12V(也就是13.8V)输出因为带负载电压下降,比较器控制增大开关脉冲占空比,努力使12V电压正常,而这个操作同样提高了5V输出的电压。这时5V的取样电压又要比较器减小开关脉冲占空比已达到降低5V输出的目的。矛盾就在这里产生了,于是比较器只能兼顾两者而取一个折中的方案:适当增大开关脉冲占空比,但这样12V输出在电流增大的情况下就没有12V了。你看到的就是12V输出电压下降了,而5V电压上升了。这个用电压表是可以量出来的。 为什么又不建议剪断5V变压器的漆包线呢?因为:有些开关电源的比较器和一部分部件是靠5V电源工作的,你连他们的工作供电都不给,那么电源只好选择罢工了。好在这种类型的电源并不多见。

网友:
高手来的啊,我也正打算改HP笔记本电源用在功放上呢

网友:
转帖要注明出处。这个帖子的开始部分04年已经面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