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挂硬盘不能引导

楼主(2010-04-04):
TCL T51挂硬盘不能引导,用硬盘启动有时候还断电。用光驱引导PE回了车就光标在那里闪就不动了,。硬盘在BIOS能正确识别。硬盘在别的机子上GHOST个系统也不能引导。。。在把硬盘取下的情况。用光驱启动PE能正常进入。。如果用USB设备启动。插上开机会无显示

网友:
换硬盘试过了吗?

网友:
换了硬盘也是一样的效果。。时断点 。不断电的时候就光标闪就不动了

网友:
先测内存好不好

网友:
内存已换过

网友:
拔掉硬盘,或关闭快速自检看下其他硬件有没问题,确定是硬盘引导不行,用U盘做引导看看是否可以应为不知道楼主的光驱怎么样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把光驱拔了试一下呀     我遇到过 插上光驱就重启的

网友:
这种情况单独用硬盘看看?检查一下供电和南桥吧!

网友:
还是换南桥吧

网友:
硬盘dm清零在分区,在台式机上做个dos引导,把镜像放到其他盘,然后启动到dos下,ghost,
还不行做南桥吧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下供电,我遇到过一台DELL1420的机器,不认硬盘,刚开始也怀疑南桥,换来换了南桥也一样,后来查硬盘供电才发现一个5个脚的线性稳压块坏了

网友:
有设备方便的话就换个SB看看!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把硬盘取下来在别人的电脑上装个系统再试试,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多

网友:
已经退了。。

网友:
楼主··
这款机子的独立显卡经常出问题的·
你说的经常出现掉电的故障··
应该就是这个芯片来的·你可以先加焊下这个芯片··
  不过这个机子是通病··质量不是很好··修好了·3个月之内包你返修的·

网友:
你还是看看南桥再说了。动手比一切猜测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