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们来看看ATIx550 3d画面花屏

楼主(2010-04-04):
版主们来看看ATIx550 3d画面花屏2d不花
在2d的游戏里都不花屏

网友:
每次都是这样吗。3D花了,,还能用不,,,如果能用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核心问题  先查下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扇   核心可能性蛮大

网友:
你试下3D的游戏用窗口模式玩看花不花!

网友:
软件 测试下 看看

网友:
大哥们啦小弟下mats4快一个星期了。
能发一个给我呀

网友:
我可以确定驱动,风扇……
都没有问题,不懂就不要乱发

网友:
这个软件我上传过,不要用MATS
连最基本的测试工具都不懂,如何学下去?

网友:
大哥们啦小弟下mats4快一个星期了。
能发一个给我呀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是要用 r3memid 来测的不是mats

网友:
主控芯片虚焊,用测试软件有可能测不出来。加焊试一下

网友:
学是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虚焊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问题?

网友:
加焊,降频

网友:
GPU加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