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EFORCE 6100AM2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04):
故障:CPU无供电,内核无1.26V,内核供电管输入有电压,G极无电压,S极无输出,324控制G极电压,怀疑324坏,无比较电压,拆下324跑线路,焊上后,测有了电压输出,不解。
为什么324只是焊下再焊上就有电压了???????????
看测试卡  FF,怀疑桥虚焊,用858加焊,再测一路跑码点亮。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如果故障不在 出现 应该是 虚焊的问题,
如果 故障重现,建议换掉 此元件

网友:
无1.26V内核电压时,主板不复位,有了1.26V以后主板才复位,测试卡FF,就是不明白1.26V电压跟虚焊有关系吗

网友:
虚焊了,,你拆下,,在装上,,你等同加焊一样,

网友:
也有可能那里集灰多了

网友:
858加焊要调到多少度,加热多长时间啊?

网友:
什么内核电压?是指的VLDT?

网友:
FF,有可能是桥虚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