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外接有显。屏不显

楼主(2010-04-04):
SONY PCG-Z1XZC 主板MBX-71外接有显示。屏无显示但屏有背光。显卡是ATI的。。已经加焊过。无显卡换,请问大虾们是显卡坏了还是有其他问题引起有背光无显示的吗?
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你还是找个显卡换吧,,,,,,,,,

网友:
你那显卡坏了,换吧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打一下屏到显卡的数据阻值!

网友:
屏线也要考虑一下,前不久遇到一个SONY 情况类似,就是屏线问题

网友:
ati 独显的 显卡芯片 开焊的很多,种珠吧。

网友:
先看屏,弄一个好的上上看看如何,不行就打一下屏线的阻值,可能性最大的是显卡,你先不用着急换显卡芯片,如果有条件你吧显卡芯片去下来植个珠。

网友:
换块屏或者换条屏线试试,如果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