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开机自检不过

楼主(2010-04-04):
新接到DELL D610本子..
表现为 看起来不像硬件问题
开机logo检测画面不动,
压着北桥,有时候能往前走,进系统
有时候,直接死机
内存,硬盘,我已经排除
怀疑北桥虚焊, 加焊北桥,这种情况还是没有解决的效果。
加焊CPU供电芯片,没效果,
现在还能有牵扯到的还有哪几件?
用不用焊掉北桥掷球?谢谢

网友:
加焊南桥。检测外设!

网友:
你还是 先刷BIOS 在考虑桥 把桥周围的胶去掉 使用风筒给桥加热(不要太高)在压桥 一个桥一个桥的排除

网友:
这种本子大多显卡都爱出问题  LZ可以考虑加焊显卡 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FBM南桥虚的也不少。。。

网友:
现在北桥我已经重新掷球,焊上去了
效果和做桥前一样
现在开始怀疑显卡,郁闷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建议跟换

网友:
BGA封装的芯片的虚焊现象很常见,用锡炉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先做显卡,不行的话在做换南桥

网友:
其实是内存槽的问题,拖一下锡吧。

网友:
换块北桥 搞定 通病啦

网友:
FBM 的南桥通病,做南桥就ok

网友:
先简后难,外设啊。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朋友手里正好有块915板的北桥
焊上了板上,现在测试一天,一切OK
下次碰见此类问题压着北桥能走
先加焊试下,好像D610的通病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一般这种情况 南桥 外设  IO造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原来是北桥,以前修过是显卡

网友:
哎,原因太多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入手了。。。

网友:
加焊南桥。检测外设